280KW的风机用变频器节能改造

楼主(2009-04-30):
现我有一个工程,是两台280KW的罗次风机同时给一个管路供风的,现在是想采用变频器对其中的一台罗次风机进行节能改造,但客户反映过这样会出现风压不均匀,引起管路(风机)揣振现象,若两台一起改造,成本又太高了,不知道有没有朋友做过这方面的节能案例,有没有遇到揣振现象,如何解决?小弟在此谢谢了!

网友A:
尽可能地避免并联供风,如果必须并联,则要保证两台风机的风压相等,以免引起风量回流短路。

根据你所述的,两台风机,一台变频,另一台工频,由此两台风机的风压不可能相等,风压相差愈大,则回流损失就愈大,不但不能节能,而且还得多耗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