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又一次烧掉了

楼主(2009-04-30):
  我们这已经是出现第二次这样的问题了:变频器带185千瓦的电动机,因为轴承坏而把电机烧了,不是说变频器的保护多么?怎么还是烧电机呀,用的还是富士的变频器,真搞不懂了,让人郁闷,哪位大侠进来说说。

网友A:
                                      没正确设置。

网友B:
如果扫套,没有办法

变频器也无能为力

网友C:
你的变频器的具体参数是多少?使用前是否根据电机额定电流设置保护。任何保护装置都要与保护对象匹配才能起到保护作用。

网友D:
功率不小啊!

参数设置有问题,保护没起作用啊!

网友E:
我觉得和参数设置的关系不是直接的。和电机的绕组绝缘、耐压温升有直接的关系。保护设置的再好,电机的绕组短路、绝缘降低等变频器发现故障时,电机已经烧了,这时变频器动作只是保护变频器和线路不要再毁坏罢了。个人看法。

网友F:
这么大的电机不应该这么经常烧的。

网友G:
把过载调底点,问题大慨是机械不同心

网友H:
这么大的电机不应该这么经常烧的

楼主:
我看了下变频器的热过载参数设置,电流是360A,时间常数是10分钟,不知道设置的对不对?电机的额定电流是334A的,变频器除了设置热保护外,我看了下好像也没有其它可设置的,有知道的请说下好么,谢谢。

网友I:
时间常数是10分钟,是不是过热那个时间?如果是的话,有点偏大了吧。。。热过载参数也不能超过电机额定电流的,应设置为电机正常运行时的电流大一点就可以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时间常数是10分钟,是不是过热那个时间?如果是的话,有点偏大了吧。。。热过载参数也不能超过电机额定电流的,应设置为电机正常运行时的电流大一点就可以了。

如果是过热时间,那10MIN太大,另外,只要能满足工艺,可以选择低于电机额定电流的保护电流。

网友K:
热过载参数有点大,按你说的,变频器的过载保护就根本没有起到作用!还是从这里查一下吧!

网友L:
电机轴承坏了电机肯定扫膛了,要是直接卡死就不会烧电机了,这种故障本身电机的电流没有超是摩擦的温度太高了导致的,要想避免超温烧电机就得选用带热敏电阻的电机做PTC控制。

网友M:
变频器拿来就用可不行,

网友N:
参数设置有问题,保护没起作用啊!

网友O:
引用的回复内容:

电机轴承坏了电机肯定扫膛了,要是直接卡死就不会烧电机了,这种故障本身电机的电流没有超是摩擦的温度太高了导致的,要想避免超温烧电机就得选用带热敏电阻的电机做PTC控制。

个人认为ksw 有道理

网友P:
赞同楼上的看法,这么大个电机那要注意了!

网友Q:
整定时间10分钟太大 应在60S以内 大于启动时间 电流整定可以不用更改

网友R:
我看了下变频器的热过载参数设置,电流是360A,时间常数是10分钟,不太对

大电机点饥转子扫膛时是没有办法检测出来的

如果老是烧坏的话,可以在电机上装一个热传感器

用仪表控制电机的控制回路

网友S:
         富士“变频器的热过载参数设置,电流是360A,时间常数是10分钟”设置不正确。富士变频器的电子热继电器的功能是:当电动机的电流达到设定电流值(F11)的150%且热时间常数(F12)设定的时间时,保护动作。你的变频器要在电动机流过360*1.5=540A且时间达到10分钟的情况下才能保护,电动机岂有不烧之理。

网友T:
引用 网友S:
富士“变频器的热过载参数设置,电流是360A,时间常数是10分钟”设置不正确。富士变频器的电子热继电器的功能是:当电动机的电流达到设定电流值(F11)的150%且热时间常数(F12)设定的时间时,保护动作。你的变频器要在电动机流过360*1.5=540A且时间达到10分钟的情况下才能保护,电动机岂有不烧之理。

参数设置问题~

网友U:
变频器保护设置很重要。但电机本身质量也很重要!变频电机对绕组的匝间,相间,对地的绝缘,轴承的防磁等要求的特别高。

绝缘材料和绝缘漆是特 殊的,真空浸漆的工艺也是特定的,特别是轴承防厄磁的做用很重要,否则轴承温度过高,很快就损坏了。

网友U:
变频器保护,软起动设置好了,轴承损坏是烧不了电机的。

网友V:
同意21楼的观点。.......

网友W:
1,任何保护装置都要与保护对象匹配才能起到保护作用。 如果大抱小或是不启用保护那样变频器是没法保护的

2,就是他们也说的电机本身的原因,如果两次是电机轴套坏你就要看看其同心和平衡问题啦

网友X:
变频器真好。

电机烧了。

变频器不烧。

网友Y:
变频器真好。

电机烧了。

变频器不烧

网友Z:
我也同意21楼的看法

他说的直接明了

再一个你的电机轴承为什么会坏掉,还是第2次,

我觉的你应该从根本解决了这个问题,然后按21楼 正确设定变频器的热过载参数~

网友AA:
是的你的电机光烧应该找到事故的源头,变频器设定可以改,但是你的轴承老是坏,是根源!

网友AB:
看了我想笑,但是忍住了,变频器这东西,折腾来折腾去,真有意思。

网友AC:
电机烧毁说到现在,楼主还不知道为什么烧毁,所以大家也就七嘴八舌猜想而已。要事过电流定子绕组烧毁当然变频器有问题,它没动作,设置或者别的问题,假如是扫膛把线组损毁,瞬间的事情变频当然不能起到保护作用!!!!!!!!!!!!!

网友AD:
电工工资高一些也许就会不烧电机了

网友AE:
使用变频器烧电机的这种情况,除了电机自身的问题以外,变频器的谐波影响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楼主反映的情况是因为轴承导致电机损坏。不少的电机在使用变频器后,由于高频谐波的影响,会在电机轴承端产生高频脉冲,现代交流传动系统由于采用PWM变频供电方式和使用IGBT等快速切换元件,所以在轴承上会产生高频电流脉冲。如果这些脉冲的能量足够高,就会损坏轴承,被损坏轴承的形状呈间断的烧伤条纹如图所

小功率的电机一般不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小功率电机产生这种电压能量一般不高,不会对电机产生重大影响,所以这种现象在大功率电机出现的机率较多些。

如果楼主的情况是如上所示,可以尝试采用下列一些方法去解决。

使用绝缘轴承;
使用对称电缆;
增加补偿变压器;
增加高频滤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