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北京凝华线切割

楼主(2009-04-30):
          恳请给位大侠,指点迷津,小弟不甚感激!!!!!
          现有一台凝华线切割DK7740,不切割工件时,X、Y轴都能正常进给,在切割工件的过程中,会频繁出现(有时候开机就不行,有时能干1分钟)X轴(以X轴严重)或Y轴不进给,控制器上步进指示灯也处于停止状态(只有一个或两个亮),不去管他,他一点一点走,速度很慢,过一会情况会好转,能正常进给,但是过一会有出现上面的情况,观察高频的输出电流稍有波动,具体为:不能正常走时,高频电流上升20%,而且切割火花很小(几乎没有)。加工出来的工件表现为失步(圆形变成椭圆)。检查高频的脉冲电源回路(6路,用了2路)一切正常,也没有短路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