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1h CP1W-CIF11与柯力XK3101通信

楼主(2009-04-30):
cp1h CP1W-CIF11的端子是RDA+,RDA-,SDA+,SDA-,FG。

而柯力称重显示控制器XK3101的串口端子A,B,TXD ,RXD,GND

不知道485通信怎么接线?望高手指点!CP1W-CIF11的背面有六个小开关那些置ON呢?

望高手指点!

楼主:
望高手指点!!!!!

网友A:
首先我想说的是你必须学会爬文.你所问的问题在CP1H的操作手册里从74开始就有很详细的说明.

针脚定义:

1 FG 帧用接地 -
2 SD(TXD) 发送数据 输出
3 RD(RXD) 接收数据 输入
4 RS(RTS) 发送请求 输出
5 CS(CTS) 清除发送 输入
6 5V 电源 -
7 DR(DSR) 数传机就绪 输入
8 ER(DTR) 终端设备就绪 输出
9 SG(0V) 信号用接地 -
连接金属 FG 帧接地 -

工作设定用拨动开关定义:

1 ON 有(两端)
OFF 无
终端电阻有无的选择
2 ON 2线式
OFF 4 线式
2 线式/4 线式的选择(注1)
3 ON 2线式
OFF 4 线式
2 线式/4 线式的选择(注1)
4 - - 空置
5 ON 有RS 控制
OFF 无RS 控制(平时接收)
选择RD 的RS 控制的有无
(注2)
6ON 有RS 控制
OFF 无RS 控制(平时发送)
选择SD 的RS 控制的有无
(注3)
注1. 引脚No.2 及3 请都设定为ON(2 线式)或OFF(4 线式)。
注2. 在需要禁止回送的情况下,将引脚No.5 设定为「有RS 控制」(ON)。
注3. 用4 线式布线进行1:N 连接时,在连接到N 侧的设备的情况下,将引脚No. 6 设定为「有
RS 控制」(ON)。
在2 线式布线进行连接的情况下,将引脚No.6 设定为「有RS 控制」(ON)。

楼主:
哦,这个我看过了,我想用两线式485通信 SDA-——A,SDA+——B
CP1W-CIF11的通信灯有弱光闪动

我用的程序是||(0.00)——||(A392.06)—— @RXD  D200  D100  &10  (D100为0201)

可是我有程序在线监控D200里一直是零,A392.06不会闭合

急用,望指点

网友B(2010-04-05):
我和你有同样的问题,上文的都设定了。通讯等也闪烁。可不知为什么接收不到数据,

实现的功能:
给称发送一指令,该指令功能为读取当前称的重量值,既向称发送一指令,称传回其当前重量给PLC
我的接线为:
 A---SDA-  ,B---SDB+
CP1W-CIF11拨码开关为:
236为0N 145为0ff
我用的是通讯一口。
我目前是通讯等也闪烁,可是称一直传不回数据,我比较迷惑的是,我称是和校验,可是PLC只有偶检验和奇校验,我不知道该如何设定我通讯的数据格式。希望能够得到各位的指点!不胜感激,谢谢,急,在线等待
我柯力的仪表数据格式如下

我的通讯设置如下画面

问题是称是 和校验,我的PLC该设置成哪种校验呢?数据格式应该是那一种呢?

还望大家多多知道

网友B:
我已经调试通了,见我的文章,希望对你有帮助1

网友C(2011-11-24):
请教高手

欧姆龙cCP1E-N30T和西门子SMART通讯,CP1W-CIF11的拨码开关怎么设定?

知道的q我可以啊,1216607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