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直流调速中,看什么参数才知道速度环饱和了

楼主(2009-04-30):
在直流调速中,看什么参数才知道速度环饱和了?当速度环饱和后,速度环的输出值是多少,是最大值吗?

网友A:
实际速度达不到给定速度叫做速度环饱和,看给定速度值和实际定速度值,速度环的输出值最大。

网友B:
当速度环饱和后,速度环的输出值是最大值,如果无论负载情况如何变化,速度环输出值始终是最大值,不能退出此状态,那就是速度环饱和了。具体哪个参数不一定,看什么品牌的产品了,但总之都是速度环输出那个变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当速度环饱和后,速度环的输出值是最大值,如果无论负载情况如何变化,速度环输出值始终是最大值,不能退出此状态,那就是速度环饱和了。具体哪个参数不一定,看什么品牌的产品了,但总之都是速度环输出那个变量
说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