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G9,30Kw的,出现ER7的故障

楼主(2009-04-30):
富士G9,30Kw的,一开机就出现ER7的故障,说明书上解释为:

在自动调谐时,如逆变器与电动机之间的连接线开路或者接触不好,则保护动作开始

现在该怎么入手修?

网友A:
你看看接触器。有没吸合

网友B:
变频器后面有没有接触器,如有,侧有可能是接触器吸合置后了。再就是检查紧固变频器到电机的连接线。

网友C:
1、线路是否接触不良;

2、是否存在缺相情况。

网友D:
变频器后面能接继电器吗?

楼主:
有接触器的,明天上班去公司研究啊,看各位的建议是否对

网友E:
变频器后面没有必要接继电器

楼主:
我今天把继电器拆下来了,给线圈上220VAC,也能正常吸合的,常闭跟常开辅助触点也好的,接触器下面得30欧姆的充电电阻也是好的。厂里还有一台好的37KW的G9S,把主板,电源板,还有驱动板一样样的全换到30KW上去,故障还是ER7。现在发现风扇不转,220VAC好像没有,明天继续查。呵呵

网友F:
里面的380/220变压器烧了...

楼主:
今天修好了,确实是变压器的问题,换了个变压器,继电器吸合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