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现金购买台达PLC与安川G7变器频器通讯程序

楼主(2009-04-30):
没办法,有意者联系SUNDEMIN@YEAH.NETA及价格多少.收款方式.

网友A:
自己捣鼓捣鼓吧。都是Modbus协议,应该好弄

网友B:
可以找台达的技术支持解决呀,

网友C:
我这里有现成的,1000元吧,意思意思得了,还可以教会你自己编,包教包会。呵呵,他们上面都认识我,呵呵呵

网友D:
以上范例仅供参考,实际应用中还需要根据自己的控制要求修改/编写PLC程序,以实现自己的功能!

楼主:
表示谢谢,拜你为师了,

楼主:
衷心感谢了,花费了你的时间.

楼主:
    请问LESING , 没看到RS指令,是不是漏掉了?设置PLC通讯地址为K10怎样解释.谢谢.

网友E:
还是台达版主好!!!少些金钱概念好一些。。。。。。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我这里有现成的,1000元吧,意思意思得了,还可以教会你自己编,包教包会。呵呵,他们上面都认识我,呵呵呵

呵呵通信网1000元打了水漂了.

网友G:
请问六楼,能跟安川616G5通讯吗?

请指点。

网友A:
应该可以,616G5不是也是Modbus近似的协议

网友G:
请问:张智勇,应该怎样接线呢,我从手册上没找到。

能指点一下吗?

谢谢。

网友A:
616G5说明书显示,端子是不是还需要控制板?我这里只有G3,没有G5

网友A:
S1-K2是什么玩意???????

网友C:
看,台达这个代理lesing蹦出来断我财路,呵呵开个玩笑。,台达太垃圾,台达plc没有modbus专用语句,校验码需要自己事先编好,-----事先编好,谁家的都一样!----只能发送固定字符串,,也就是只能读频率,如何通过plc写频率改变变频器运行速度就不行了,呵呵,我这就有专用的,便宜能买到好货么?呵呵呵

网友C:
推荐用松下的FPX,有modbus专用语句,松下办事处的是我的好朋友,呵呵,用起来十分方便,呵呵,当然,用台达的也可以。

用科威的吧!科威的有专用485通道,使用起来非常方便。

松下的fpx,lg的,永宏的,西门子的(可以通过添加功能块)当然莫迪康的肯定有。。。等等,都有专用modbus语句,很多需要自己编程计算校验码,

网友G:
S1-K2是什么玩意?

应该是个通讯卡。是不是使用专用板卡。

网友A:
可能是,我这里是G3,G5有没有你问问通信网,他接触比较多

网友G:
请通讯网,指点一下。。。。。。。。

谢谢。

网友H:
用S7-200的也可以

网友C:
对: 袁泉 关于

请通讯网,指点一下。。。。。。。。

谢谢。

内容的回复:

呵呵,为了你这个我还特意查了一下,G3资料没有,太古老了,我用的G7通讯部分是集成在主板上的,不用另外插卡,G3不清楚

网友C:
要是想要的话,把钱充我手机上吧

网友D:
RS指令需要根据自己的控制要求编写,并且需要控制好两笔RS指令的执行时间,因为安川的Momebus协议规定两笔报文之间需要有一个时间间隔。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关于 RS指令需要根据自己的控制要求编写,并且需要控制好两笔RS指令的执行时间,因为安川的Momebus协议规定两笔报文之间需要有一个时间间隔。

哪个modbus协议的两笔报文之间不需要间隔??呵呵

网友I:
没弄过,先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