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法兰差压变送器安装的一点问题

楼主(2009-04-30):
我在安装双法兰差压变送器的时候,如果按图纸设计,变送器应该安装在两个取压点的下面,可是由于高点的毛细管不够长(设计是10米,到货只有8米),只有改变变送器的位置。可是这样的话变送器就高于下面一个取压点了,可以这样变更吗?我的感觉是如果介质是气体还可以,如果是液体就不行,即使迁移零点也不行。

不知道各位是怎么看的,希望大家帮忙。

网友A:
假如静压比较高估计影响不很大,假如是负压状态可能会有很大问题。

网友B:
量程迁移与介质是气体还是液体无关

只位安装位置有关,也就是只于二个高低测点高度差带来的毛细管内硅油高程引起的压差有关。

只要做到零点迁移即可

要注意的是低压点若低于压变本体太多,会造成低压点的处于负压状态,这对一般硅油是不利的。

网友C:
你的双法兰差压变送器是测量什么的,液位?流量?还没说清楚别人怎么评说??????

楼主:
对:plq 关于

你的双法兰差压变送器是测量什么的,液位?流量?还没说清楚别人怎么评说??????

内容的回复:
有测量液位的,还有就是前后压差的

网友C:
要看工艺要用的实际最低液位(即是该容器正常的液位零点)若是高于你变送器的水平位置,只要做到零点迁移即可,反之则有测量不到的盲区,是不可取的,

网友D:
双法兰差压变送器.你的是带毛细管吧,那肯定是用于测量液位了

这有一点先搞明白。即硅油本身的压力算上虽然测量部件延长但是测量部件没有变,少了导压管,但是毛细管也是导压啊

好处呢       硅油的密度是一定的,不会夹带气体,还有被测物的保温

等等

网友D:
假设硅油密度0.87                      被测1.0

高度10米                         变送器安装在下取压点2米位
0.87*8=70kpa                               10*1=100KP a                 0米=-20             10米=80

量程:-90——10kpa

楼主:
谢谢大家这几天的帮助,现在我是这样理解的

“变送器的安装位置是否高于最低取压点都没关系,只要做好零点迁移就可以了”

谢谢各位的帮助

网友E:
只要不是负压或常压罐,测液位的双法兰与变送器安装位置无关!

网友F:
你可以做量程迁移啊,或更改也可以啊

网友G:
要注意的是低压点若低于压变本体太多,会造成低压点处于负压状态,这对一般硅油和膜片是不利的是不利的。

网友H:
应当满足仪表技术安装条件要求,否则,测量质量不能保证。建议要么调整图纸上管道高差,要么增加毛细管长度(厂家允许否)。供参考。

网友I:
我曾经算过,只要迁移做对了,变送器无论装在哪里都可以

网友J:
量程与变送器安装位置无关........迁移值也不会因此发生改变!

网友J:
请看仪表工试题集(第二版)现场仪表分册2.5节最后一题!

网友K:
双法兰差压变送器测液位,变送器的零点已经调好,与安装地点无关

网友L(2009-06-05):
改变安装位置不会改变仪表的迁移量,最好把变送器放在两法兰的下面。

网友M(2009-07-14):
引用 网友A:
假如静压比较高估计影响不很大,假如是负压状态可能会有很大问题。

网友N:
没有多大影响,可以用的

网友O:
7楼的算法我有点不明白.谁能具体解释下

网友P:
用双法兰测量液位,仪表量程和迁移量于仪表表头安装位置无关,与正负压法兰的安装位置有关。当然在安装过程中因为正负压法兰受力不均,会产生偏差,设定零点时应消除,可采用迁移的方法解决。此外,双法兰安装前最好进行零点整定,即将正负压法兰面置于同一水平面上。

网友Q:
这种现象经常有,变送器安装在两个法兰中间很正常的,也不影响测量,只需做好迁移即可。

网友R:
你的正压向上提高了2米的压力  你要把这个迁移到就可以了

网友S:
如果介质压力是常压或有压的话,怎么安装都可以,但如果是真空环境需要谨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