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伺服电机标牌

楼主(2009-04-30):
大家好:

        我单位有一台从进口设备上拆下来的西门子伺服电机,大家请帮忙看一下,这台电机的参数,以及现在用什么型号的驱动器可以配套,谢谢。

网友A:
西门子的1FT5系列交流伺服电机,属于方波换相的老式电机,西门子目前应该已经停产,可以去兰州电机厂或者武汉登奇打听打听。

至于驱动器原装的应该是611A,应该也早就停产了。如果连驱动都要换,就不如连电机带驱动都换掉,只要机械安装尺寸,机电规格参数基本一致,控制接口形式兼容即可。

1FT5102......是电机型号,属于永磁电机;

M0=27/33Nm,I0=25/30A,分别是温升60K和100K堵转力矩和对应的驱动电流;

MN=25Nm,是在S1工作制,即连续工作制,转速3000rpm,输入(线)电压369V下测得的额定力矩;

防护等级IP64 ,内装PTC热敏电阻,电机最高(机械)转速4900rpm;

其它信息不详,具体可咨询西门子售后。

楼主:
谢谢波恩,回答的很详细,这个电机我想给它配个驱动器,闲置太可惜了。

网友A:
西门子的老式驱动器611A是原装。1FT5属于方波换相的直流无刷伺服电机,如果不用611A,能找到合适的方波驱动器也可以。

网友B:
周星驰是不是犯神经病了,到处重复发个考试题想干什么?如果有人帮你那不是协同作弊码?我是不会帮你的!别骚扰大家了

网友A:
再次强调本人观点:在校学生的课程设计、毕业设计、研究课题、参赛题目等勿到论坛求助!应该更多的发挥学校教师、图书文献和开放实验室的作用。

网友C:
1FT5102......是电机型号,属于永磁电机;

M0=27/33Nm,I0=25/30A,分别是温升60K和100K堵转力矩和对应的驱动电流;

MN=25Nm,是在S1工作制,即连续工作制,

额定转速3000rpm,输入(线)电压369V下;

防护等级IP64 ,内装PTC热敏电阻,电机最高(机械)转速4900rpm;

这种数据可以配很多产家的伺服驱动器。配西门子的那肯是最好不过了。如果考虑成本可以配台达、国内有几家做的也不错,虽然比不上欧美货,一般的应用还是比较稳定的。
比如:Kinco、四通;深圳威科达、深圳步进、

网友A:
1FT5属于方波换相的直流无刷伺服电机,原则上需要方波驱动器,不是目前市面上的主流技术。

楼主:
请问8楼的,能推荐一下具体型号吗?我看了半天也不知道该选哪一款,先谢过了。

回9楼,这个电机是很早的设备上的,时间虽长,可能也过时了,但状态很好,如配上好的驱动器,应该还可以用些年,方波是不是极低速时不稳啊?我可以避开极低速段使用。

网友A:
目前市面上的主流伺服驱动器属于正弦波驱动,用作方波电机的驱动时带来的问题是引入力矩波动,如果对运行平稳性要求不高,也是可以用起来的。八楼推荐的品牌中个人会首选四通电机,即如今的北京和利时电机。

网友D:
不如我帮你卖掉比较实在。你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