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5-2 DP/PN做网络诊断求助

楼主(2009-04-30):
各位熟悉西门子S7-300的兄弟们,我怎么用SFC 51 "RDSYSST"无法实现PN网的网络诊断呢,我用的PLC是315-2DP/PN,通过带PROFINET 控制器的CP343-1(1EX30 )来连接151-3PN分布式IO,我想在网络有故障时能读到是哪个子站有故障,可是这个SFC51总是报8083 INDEX错误或不允许。而且奇怪的是在CP有SF及网络有故障时PLC居然SF没有亮红灯。用SFC51能读到PLC自带的DP口的网络状态就是无法读取CP连接的PROFINET网络的网络状态啊,想请教你们都是怎么来实现对这个CP所连的PROFINET子站的网络诊断呢

楼主:
前辈们非常抱歉耽搁你们宝贵的一两分钟,请给我点指点吧

网友A:
使用西门子工程师编的功能块FB126啊!

楼主:
苗子前辈,FB126是标准功能块吗,我在库里怎么没有找到呢

楼主:
谢谢关注,问题可以解决了

网友B(2009-10-06):
我也碰到同样的问题,不过我的系统是400的。有两条PROFINET网络,网卡分别为6GK7 443-1EX40-0XE0和6GK7 443-1EX40-0XE1。IO SYSTEM No分别为100和101,在程序调用SFC51,其中101的网络可以诊断,100的网络故障为8083。参数SZL_ID为16#694,INDEX为16#64,请楼主告诉一下您是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