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变频器无法启动问题

楼主(2009-04-30):
我厂有台G7变频器用电位器调速,今天只要启动继电器一吸合,感觉电机动一下,但设备没动,变频器stop信号灯就闪了,U1为0 了.不知是启动力矩小了还是电位器坏了,请朋友们多多指教

网友A:
没报警么? 有问题请找13968026835. 详细给你解答。

网友B:
修改变频器参数,把电位器甩了不用,直接用开关量控制或面板控制试试

楼主:
没有报警,不知道怎么查故障代码,由于没有说明书,不知道怎么修改参数,请指教

网友C:
参数问题,,,建议楼主把操作说明看明白点,,,虽然全英文不太好适应,,熟悉就好了,,

网友D:
修改变频器参数,直接用开关量控制或面板控制试试

楼主:
呵呵,是电位器坏了,当时用万用表测了一下发现阻值有跳动,昨天买回新的一换上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