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怎样PLC实现以下的功能

楼主(2009-05-01):
我想用数字千分表测轴的跳动,但是轴上检测部位有键槽,串口读取检测值后,怎样用程序算出正确的跳动值。请教各位高手!我用RS232模块同数字仪表通讯,读取测量的数据。数据格式为ascci码,通过与设定的上下限比较输出GO和NG状态,主要是数据的去“抖动”和键槽部位的数据需要分解出来。轴是随机放的,电机和机构带动轴低速旋转,轴所以读取的起始点不确定,要用怎样的方式来解!

网友A:
把数据超过你设定的最大值或最小值的丢弃不要,不就避开不正确的数据

楼主(2009-07-16):
谢谢张工,但是要考虑轴的直径也有公差范围,要根据当前轴的直径来补偿。望详解,还有就是数据通讯的问题。设备是主动发送的,我在不需要读取数据时,断开RS指令,接收区会不会有不需要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