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C吸收电路中的RC大小怎么计算

楼主(2009-05-01):
请教:看到有的交流接触器和磨床的电磁吸盘的线圈上都并联的有RC吸收电路,请问R和C的大小如何计算?有的固态继电器的触点并联的二极管是什么作用啊?

网友A:
固态继电器的触点并联的二极管是感性负载的续流二极管

网友B(2010-03-25):
看不到 老大 kukuku

网友C:
接触器线圈上加一个0.22uf电容就行,137932390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