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急称重传感器的信号怎样输入到FX1N-40MR PLC中去

楼主(2009-05-01):
称重传感器的重量通过什么样的模块能够输入到FX1N-40MR中去,具体的程序怎么编。小弟很急,如有知道的请帮帮忙》leimin531@126.com

QQ315180272

网友A:
需搭配信號轉換器才可實現該功能,所以磅秤的錶頭是很重要的,以前做過是LoadCell接至重量計然後輸出0~10v輸出,使用FX2N-2AD去讀取現在值,相關重量Offset都是由重量計去執行

网友B:
称重传感器输出的是什么信号呢

网友C:
称重传感器输出的是电流50公斤左右的电流是4--20mA,连接到模拟输入端

网友D:
你可以用485进行通讯,就可以把称重的值送给PLC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