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7 300 与 电梯模型接线的问题

楼主(2009-05-01):
各位大侠您们好:

请问如何正确处理plc与电梯模型的接线,尤其是电梯模型公共端的处理?例如当电梯模型通电并按下二层呼叫时,二层呼叫端口与公共端1之间电压为24伏(公共端1为正);而电梯输入端(如电梯上行)与公共端2之间的压差为24(公共端2负)。它们之间如何正确接线呀(主要是怎么处理公共端接线呀)?

我处理的方法为将电梯的公共端1与plc的L+连接,其他点对点接;对于plc的输出模块,电梯的公共端2什么都不接,其他点对点接。当电梯和plc分别通电后,输入模块能正常读取信号(其实这样的接法电梯不通电输入模块也能正常读取信号),而电梯相应的输入端显示灯亮(程序没运行),当plc运行时,对应的点由亮变为灭 ,这正常吗?这样的接法对吗?

网友A:
不太懂,本着一个原则就行,PLC的输入点,一定要高于公共点+24V,PLC才能读入信号

楼主:
对:孤独的小兵 关于

不太懂,本着一个原则就行,PLC的输入点,一定要高于公共点+24V,PLC才能读入信号

内容的回复:

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