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与TD200模拟问题请教

楼主(2009-05-01):
用STEP 7-Micro/WIN V4.0 SP3中TD向导做的TD200文本显视器,请问有模拟成功的吗?请指点。

在STEP 7-Micro/WIN V4.0 SP3打开源程序,点击“TD_DATA_64”,将光标移动到数据块的窗口中,按Ctrl+A组合键选择全部,右键点击“复制”;
进入模拟器,点击第4个按钮“粘贴数据块”——“是”马上出现报警,图文如下:(试过V1.2及V2.0模拟\西班牙原版及汉化都不行.)

网友A:
S7—200的模拟仿真软件不是官方做的,有很多指令功能都无法模拟出来,这个是正常的。

楼主:
下了个S7—200的模拟仿真软件V2。0的,说是对TD200已很好用,看来,还是有点问题?谢谢“老菜鸟”解答回复。

网友B:
请教:TD200坏了,买一个回来,直接插上去能用了中吗?还要在PLC 里面程序?

网友A:
在PLC 里面不需要更改程序。

但需要把新TD200的参数与旧TD200的参数设为相同(特别是TD200的地址);如果新买的TD200的版本比旧TD200的版本低,可能会出现问题而需要修改PLC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