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0KW的风机用变频器节能改造问题请教

楼主(2009-05-01):
现我有一个工程,是两台280KW的罗次风机同时给一个管路供风的,现在是想采用变频器对其中的一台罗次风机进行节能改造,但客户反映过这样会出现风压不均匀,引起管路(风机)揣振现象,若两台一起改造,成本又太高了,不知道有没有朋友做过这方面的节能案例,有没有遇到揣振现象,如何解决?小弟在此谢谢了!

网友A:
要么就同时加,要么就都不加,这样给客户一个明确的交代。

网友B:
楼主,这种系统最好不要考虑变频改造。

1、罗茨鼓风机的功率和风量是一次方关系。不象离心风机,是3次方关系。而且罗茨风机一般最低频率不能低于工频的75%,也就是37.5hz,这个不是我瞎编的,你可以找罗茨风机厂家验证。所以最多节能也就是25%,而变频器也是有效率损失的,一般在95%左右。如此看来也就是最多节能20%。实际上你的风机不可能运行在280kW,您可以自己计算一下,对罗茨风机而言实际节能量并不是很大。

2、你担心的问题是对的。两台公用一根风管,两台风机并联时,如果一台风机工频一台风机变频,系统肯定不容易平衡。要么两台同时变频。

3、给你个建议,别做变频改造,直接更换风机,把两台同时换成小的低压的,估计实际上有两台200kW的就能满足你的要求,这样直接用低压电机加低压变频器就行了。或者把两台换成一台大功率,估计450kw能满足你的使用要求。

网友C:
时代变频器

网友D:
北京欧能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为ABB变频器北方服务中心也是华北一级分销商

有需要变频改造的可以给我联系 Q 787801445  电话 13488680104  郭旭

网友E:
我看呀要在两台风管的地方加一个锁风阀就会好用了,因为全频风机压力大使半频风机使不上劲,产生的风加不进去

网友F:
罗次风机属于容积式风机...是强制性排气的...排气压力不受转速影响...如果两台风量有多...那么一定风压偏高...改造一台完全有节能空间....一是减小少了风量.二是将底了风压....这样不但改造过的一台节能了..而且没有改造的那一台由于风压的减小功率也会减小....至于喘振...容积式的东东没有喘振这一说...可能是机械共振.....如果是这样的话把频率调开就可以了`~~

网友G(2009-06-04):
同意五楼的

网友H:
支持10楼的意见。

这才是高手说的话呢。

网友I:
喘振有没有现在没法考证,这种共振点不同机械不一样,谁都说不准有还是没有,不过没有的可能性很大,

2、如果不考虑风压,是可以改一台的,

3、实践证明,罗茨风机节能改造后如果转速下降,比离心风机节能效果好,达到40%-60%的案例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