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习伺服,请教各位高手

楼主(2009-05-01):
刚接到一个项目,用松下伺服带动一个圆盘,用一个开关量信号触发每次转动18度,原点用一个接近开关检测,周而复始的转下去,要求约每分钟转10圈,请教各位高手,如何实现

网友A:
呵呵 先把伺服驱动的原理了解一下 就知道该怎么做了

楼主:
老大,大慨描叙一下思路吧,谢了

网友B:
单用松下伺服可能无法满足楼主的要求,建议加一个简单的上位PLC。

或者也可以考虑台达的A2,有内置的多段位置编程功能。

网友C:
圆盘机构你首先要计算 圆盘的惯性惯量,这种机构负载不重的,因为主要是质量乘摩察系数,那么负载一般都不大

但是惯量很重要的,如果马达的惯量小于机构的惯量,在停止时候会圆盘拖着走,这个和手撑伞很像,伞很轻,但是把伞打开,作璇转的时候,手容易被伞带着走

伞越大,这种现象越明显

圆盘惯量的公式:1/8*M*D平方

M是圆盘机构的质量KG

D是圆盘的直径,需要平方

因此可以看得出,圆盘的直径越小,惯量越低

计算好了圆盘的惯量后,需要找出你的这个松下马达的 转子惯量

马达的转子惯量  务必 要大于圆盘的惯量(一般是转子惯量*系数大于圆盘惯量)

那么后续18度,你知道了马达的分辨率,即1个脉冲走的角度后,用18度除掉分辨率,就得出脉冲个数

接着在设定好定位时间,就OK了

不过这种机构,你自己做一般都是马达带皮带等模式,精度可能很难保证

PS:饲服电机的惯量一般要小于步进电机

另我推荐你一款非常好用的圆盘机构,东方马达的 DG 系列,该系列的圆盘已经1体化了,很方便,精度可以保证到15秒

具体你可以去www.orientalmotor.com.cn

或者找我也可以,我就是东方马达北方区销售经理朱华 400-820-6516, 800-820-6516

具体打字出来表意不准,可以当面沟通

网友C:
因为目前的是放假时间,你可以email我

junehutchu@gmail.com

刚才推荐你使用的旋转台的资料链接给你,你可以先下载下来看看

https://www.orientalmotor.com.cn/product/actuator/actuator_rotary.html

祝5.1劳动节快乐

网友D:
如果你没有选定松下的伺服的话,你可以电话到上海会通研发部,如果你选好了伺服,你只需要按说明书接好线,参数不会也可以电话到刚才的那个地方,电话是:021-63576545-293,那里可以完全交你怎么做。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打算用东方SG0830和一台伺服,转盘带动的设备惯量比电机大,用同步带传动

网友E:
兄弟

SG8030没有听说可以搭配伺服的阿

一般来说,电机的惯量*20〉圆盘的惯量

就可以带的动的

具体,你最好电话联系我

工作时间021-62375440

免费的800-820-65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