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c-09可不可以用来与FX2N-10GM20GM和电脑通信

楼主(2009-05-01):
      各位用过FX2N-10GM20GM的高人,如果不用E-20TP 编程,而是用电脑编程,可否用SC-09与20GM通信呢,

网友A:
可以的,SC-09可以用在这模块上的

楼主:
在网上有见过人家说可以,因为SC-09具备了RS422转RS232的功能.但后来听说SC-09内有IC,我有打开一台SC-09的线来看,没有发现IC .所以在考验我那条线是不是不能与20GM通信.具体是怎么回事儿,有没有可以说得仔细一点呢,不过不管怎么说,周一回公司会去试试的啦.

网友A:
用SC-09是没问题,这个是有转换的IC,你的可能是其它国产的电缆,不一定是SC-09,那就要试下才知道了

小鱼儿???

网友B:
建议你拿USB的好点通讯比较稳定些。

上海菱新机电 www.plcdl.com 编程电缆特卖 13122314531 QQ:821988027

网友:
可以,我用过的。

网友C:
苏州工控 http://shop33499362.taobao.com/ 有编程电缆和PLC出售,而且价格便宜。质量好,呵呵。谢谢。

网友C:
苏州工控 http://shop33499362.taobao.com/ 有编程电缆和PLC出售,而且价格便宜。质量好,呵呵。谢谢。

苏州工控 http://shop33499362.taobao.com/ 有编程电缆和PLC出售,而且价格便宜。质量好,呵呵。谢谢。

苏州工控 http://shop33499362.taobao.com/ 有编程电缆和PLC出售,而且价格便宜。质量好,呵呵。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