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电器设备有多少能正常用在60赫兹电网上请各位谈一下

楼主(2009-05-01):
本人要去的地方电网频率60赫兹,想从国内买点接触器、空开、等等电器(那地方特贵),但50赫兹的电器用在60赫兹电网上不知道问题大不大,会出现什么情况?请各位有理论或实际经验的谈一下看法。 谢谢了!

网友A:
一般低压电器产品上都有标注,现在大部分电气产品设计都是50Hz60Hz通用的

楼主:
谢谢楼上,是不是真的大部分能通用? 还哟人提出观点吗?

网友B:
接触器、空开等电器,一般都适合60Hz,你可以看得见接触器/继电器等设备的上面有标识50/60Hz;还有,你选型/购买的时候就得选择50/60Hz通用的。

网友C:
这样的问题提出来你不觉得很无聊吗?

楼主:
谢谢3楼老菜鸟,接触器/继电器上面的标识50/60Hz还真没注意过,要不也不会有这一问了呵呵,不过国产电机用在60赫兹上会不会噪音增大?

再次谢谢老菜鸟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3楼老菜鸟,接触器/继电器上面的标识50/60Hz还真没注意过,要不也不会有这一问了呵呵,不过国产电机用在60赫兹上会不会噪音增大?

再次谢谢老菜鸟

不会!

网友E(2021-01-30):
普通接触器,选用50Hz/60Hz 通用那种,这个大家都知道;

至于电机,尤其是普通电机,建议加变频器控制或者干脆改为伺服电机,普通线性或者恒转矩负载,在60Hz运行时只是速度快了20%,考虑轴承寿命等等,如果是风机泵类等等负载与转速立方成线性比例关系的,那个就恐怖了:转速提高到1.2倍,负载扭矩提高:1.2*1.2*1.2==1.728倍!!那个如果不烧电机就没有天理了!!

网友F:
中间继电器多带点,24VDC的,不用考虑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