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请教威伦屏控制台达变频器

楼主(2009-05-01):
用的屏是威伦MT506   变频器是台达VFD--M

控制2台变频器时  触摸屏中参数如何设置?

多谢

网友A:
只要将两台变频器的站号设置不重复,然后建立元件时,选择元件的通讯地址即可。

楼主:
多谢楼上的朋友

假设我如果同时用屏来控制2台变频器

是否只需把威伦屏MT506中地址模式改为扩展模式

在第二台变频器中通信地址站号设为“2” 其余不变

我现在只能同一台变频通信 第2台动不了

不知屏中还需设置什么参数 ?

谢谢各位指点下

网友B:
要把地址模式改成扩展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