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台达变频器数据下载线

楼主(2009-05-01):
请问各位大侠:

台达VFD--M的变频器  我想通过电脑望里面写参数

不知道他的数据下载线怎么做呀??

麻烦能提供份图纸 :705793181@qq.com

另外还想请教下各位当用威伦触摸屏MT506控制两台台达变频器VFD--M时   屏中参数如何设置?

多谢

网友A:
通过电脑给VFD-M写参数,需要使用一个RS232----RS485的转换模块或者使用USB--RS485的转换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