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人机可以直接用串口连接微型打印机

楼主(2009-05-01):
台达除AS系列以外人机都可以通过RS232串口直接微型打印机了,只需要设置串口通讯格式即可。

楼主:
设置如下

网友A:
是只能选屏里列举的那几种打印机吗?

楼主:
如果是微型印表機,那基本各個廠家都有這個型號,可以直接連接了,因為微型印表機的協議是一樣的,如果是噴墨打印或者激光打印就需要諮詢一下台達工程師了。

网友B:
哦 这样啊 学习中 !~~~~~~~

网友C:
我们用的A57CSTD可以吗?还有就是我们的打印机是惠普的打印机,用的是USB接口,可行吗?如果打印,就是打印各个界面,是吗?

以前没有用过打印功能,能否简要介绍一下?谢谢!

楼主:
A57CSTD是沒有usb接口的幾種,所以不能連接惠普usb接口的印表機,不過可以連接串行通訊的微型印表機,直接連接即可

网友D:
选用台达B系列的啊!带USB接口。可以插U盘或打印机,随意打印画面。数据或报表,如果插U盘可把画面以BMP的格式存储在U盘里面

网友E:
这个功能很多屏都有的,不只是台达才有这个功能www.cqaco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