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VFD-F变频器恢复出厂设置后求助

楼主(2009-05-02):
一台15KW的台达VFD-F变频器正常使用半年左右出现怪现象,开始时出现面板控制频率不可调(期间没人动过设定参数),后进06-15发现变为17,默认应为09,于是改为09后正常,面板可正常操作频率。工作一天后发现面板显示输出电流只有1A以下,现场测量电机运行电流正常,但变频器面板显示的输出电流却不到1A电流。以为参数设置有误,于是把06-15设为09恢复出厂设置,这下可麻烦了,当设置到01-02时发现电压最高只能去到255V,没恢复出厂时我还看过设定是380V 的。变频器是台达VFD-F 15KW 20HP 460V 3-Phase 。请问这是怎么回事?有什么样办法解决?

网友A:
变频器控制电路内部有元件损坏的,我就碰到过一次!

网友B:
没有遇见过,学习了!

网友C:
遇到这样问题应该检查所有参数和修改.......

网友D:
这种是极小概率的故障,被你碰到了,楼主可以去买彩票了!

楼主:
请问大侠们这种变频器有没有220V/380V转换代码设置或跳线设置?期待能高人解答!

网友E:
VFD-F  15KW     机器多台配件若干,QQ:353675039

网友F:
恢复出厂设定把容量改了!晕!

网友G:
顶一下楼上说的。

出售拆机变频器:
艾默生 TD900 2.2KW 8台;
艾默生 TD1000 3.7 1台;
优利康 YD57P5-T4 7.5KW 1台;
台达F系列 11KW 6台;
台达A系列 5.5KW 1台;
台达A系列 7.5KW 1台;
台达A系列 18.5KW 1台;
西门子M430 45KW 1台;

联系电话:0512 63534616
13962537351 徐经理。

楼主:
晕!今天厂家来用超级密码改了一个参数就好了!

网友H:
应该是你把变频器功率改错了,不过也奇怪,台达的改功率参数是要工程密码的。

网友I(2009-07-22):
晕!今天厂家来用超级密码改了一个参数就好了!

他用的超级密码是多少呀

网友J(2009-12-19):
哪有什么超级密码,只是一些参数功能说明书上没有写出来,你们不知道而已

网友K:
支持LZ 用户登录

真的没有太大必要 中国变频就是这样发展不上去

时间都浪费在路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