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omron的CP1H型PLC,主站——多从站 的通信问题

楼主(2009-05-02):
前提:   一个PLC作为主站,有5个从站,主站与5个从站之间怎么通信(RS485)?
疑问:
         主站在用串行通信指令(TXD、RXD)来传输数据的时候,怎么能够区分得出是哪个从站啊?
       (鄙人觉得使用TXD、RXD时主站PLC就直接接受或发送数据到选件板,它好像只与选件板有关,怎么区分传输的数据是与某个从站之间的?)
          请给个讲解、启发,详细的好,能给个例子就更好了。

网友A:
呵呵学习学习下,西门子的还没有搞过!

网友B:
西门子S7-200我会,也很容易

欧姆龙的没有接触过,不会

一般各品牌PLC都有专一指令或方案组建自己品牌PLC网络

楼主:
我现在 搞得是   欧姆龙

网友C:
通讯协议中规定了站地址,主站发出的通讯命令数据中站地址和从站一致的相应从站才会响应主站命令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于通讯协议中规定了站地址,主站发出的通讯命令数据中站地址和从站一致的相应从站才会响应主站命令

谢谢,那么这些东西都是在软件里面设置的吗?

是不是,主站对于从站发送接受数据(还有区分是哪个从站)这些工作都是无需程序的?全部由软件设置了?

那执行一TXD指令,又是怎样实现对从站的一个一个传送数据的?

楼主:
还有一个要更正的,TXD、RXD指令好像只对232口有用,把前提里面的 RS485 改为 232

网友D:
232可以一对多的通信吗?

网友E:
你用软件中的PC LINK通讯方式。主站PLC设定为主站。其它的为从站。需加一个CP1W-CIF11的扩展。单元手册中有具体的操作介绍。

楼主:
http://gongkong.com/Forum/ForumTopic.aspx?Id=2009050709160500003

网友C:
引用 网友D:

232可以一对多的通信吗?

不可以,RS422,485可以

网友F:
用PCLINK,用的是LR区域,不用TXD,RXD 这些指令

网友G(2009-07-11):
用MODBUS通讯比较容易实现,比较经济

网友H:
引用 网友G:
用MODBUS通讯比较容易实现,比较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