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报OV故障

楼主(2009-05-02):
 各位大虾好啊:

  请教安川F7 75KW变频器原来报UV欠压故障,经检查后换了快容之后正常,但运行2天后有报OV故障,(由高速向低速切换时),经检查直流回路电压,都正常,制动单元也没有问题,电阻阻值也不错,是6欧姆。但一直报故障,请各位大侠支个招儿吧。小弟在此先谢了。

网友A:
好像是超压了

网友B:
参数设置有没有问题啊

网友C(2009-10-06):
电压检测这块的问题,或许是别的坏了影响她了

网友D:
增加减速时间试试看

网友E:
增加减速时间试试看..

网友F:
过压!!!!更改一下参数试试,否则检测电路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