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在触摸屏上显示班产量和总产量《计数》如何用ls120s编程?请写出梯形图

楼主(2009-05-02):
摸屏上显示班产量和总产量《计数》如何用ls120s编程?请写出梯形图

楼主:
要在触摸屏上显示班产量和总产量《计数》如何用ls120s编程?请写出梯形图,并能清除班产量

网友A:
信号输入计数就事以了

楼主:
触摸屏数值显示是显示plc寄存器的值

网友B:
引用 楼主:
触摸屏数值显示是显示plc寄存器的值

哪让触摸屏显示计数器的值不就OK了

网友C(2009-07-26):
我可以帮你解决这个问题.把程序传给你.联系我QQ947198632

注明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