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VFD 故障

楼主(2009-05-02):
无规律的出现 GFF  故障保护

各位请教一下是怎么回事,新机器啊 ???

网友A:
输出接地 ........

网友B:
互而传感器或是主板的问题,你也可以给我发过来我给你查一下13305336428.

网友C:
台达的质量真的不行,我的好几台都报cf3

楼主:
此变频器拖2台电机

接触器切换

网友D:
问题很容易解决的,哪里的?

网友E:
请问台达VFD-M系列的1.5KW和2.2KW的电流互感器能不能互换?

网友F:
接地故障,大多是电流传感器问题,新机就要求换新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