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五线怎么接零线和保护线?

楼主(2009-05-02):
请问各位前辈三相五线怎么接零线和保护线。变压器是三相四线的,要接成三相五线应该怎么接啊。

网友A:
变压器上是中性点O,接地后才叫N线,但变压器的中性点必须接地,也就成为所谓的N线!!
相对于配电室或变压器接地点来说,N线和PE线就是同一条线,但对于负载端来说,由于N线有工作电流,存在一定的电压降,而PE线没有,所以不能看做同一条线.

目前我国电力系统中性点的运行方式,大体是:
(1)对于6-10kV系统,由于设备绝缘水平按线电压考虑对于设备造价影响不大,为了提高供电可靠性,一般均采用中性点不接地或经消弧线圈接地的方式。
(2)对于110kV及以上的系统,主要考虑降低设备绝缘水平,简化继电保护装置,一般均采用中性点直接接地的方式。并采用送电线路全线架设避雷线和装设自动重合闸装置等措施,以提高供电可靠性。
(3)20-60kV的系统,是一种中间情况,一般一相接地时的电容电流不很大,网络不很复杂,设备绝缘水平的提高或降低对于造价影响不很显著,所以一般均采用中性点经消弧线圈接地方式。
(4)1KV以下的电网的中性点采用不接地方式运行。但电压为380/220V的系统,采用三相五线制,零线是为了取得机电压,地线是为了安全。

楼主:
我从变压器出来安装一个配电箱从变压器到配电箱是四线,从配电箱到工地的配电箱要接5线怎么接?

网友B:
没有听懂,到底怎么接呢

楼主:
我要从变压器出来安装一个配电箱从变压器到配电箱是四线,从配电箱到工地的配电箱的架设线要接5线,在第一个配电箱里要怎么接线?

网友C:
变压器出来的应该是N线,工地配电箱接地接至第一个配电箱地,第一个配电箱增加保护接地那根线就可以了。如果不清楚系统是接零保护还是接地保护,最好采用接地保护,否则接零接地混用的话接地故障会导致接零保护的设备带电。

网友D:
老菜鸟总是能发些大家实用的帖子啊

网友E:
主要是零线和接地线零线就是变压器的中性点

接地线就是设备的一点与大地连接

网友F:
向1楼老菜鸟学习!

网友G:
IT系统:电源系统的带电部分不接地或通过阻抗接地,电气设备的外露导电部分接地的系统。

TT系统:电源系统有一点直接接地,设备外露导电部分的接地与电源系统的接地电气上无关的系统。

TN系统:电源系统有一点直接接地,负载设备的外露导电部分通过保护导体连接到此接地点的系统,即接零措施的系统。分TN-S系统、TN-C-S系统、TN-C系统。

TN-S系统是有专用保护零线(PE线),即保护零线与工作零线(N线)完全分开的系统。三相五线。

网友H:
TN-S系统是有专用保护零线(PE线),即保护零线与工作零线(N线)完全分开的系统。三相五线。
通俗讲保护零线能使开关或熔断器快速动作,保护接地起到分压作用。

网友I:
10楼说的对,支持。

网友J:
就是在变压器那里,接地,在拉根线出来,作为地线使用就可以了

网友K(2012-01-05):
对:如云似海 关于

我要从变压器出来安装一个配电箱从变压器到配电箱是四线,从配电箱到工地的配电箱的架设线要接5线,在第一个配电箱里要怎么接线?

内容的回复:照你这么说就是TN-C-S系统了 第一个配电箱里把零线分为工作零线和保护零线 注意:要在RCD之前分开,工作零线可以进RCD但保护零线绝对不能进RCD,保护零线末端重复接地。最好在第一个配电箱分线地方接一次地。

网友L:
学习了,支持一下~~~~~ www.sandmake.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