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才能实现西门子70变频器的主从控制 急!!!!!!!

楼主(2009-05-02):
急!急!急!急!急!

网友A:
意思是在面板控制吧...下个说明书看看

网友B:
变频器主从控制?楼主怎么不把具体的问题提出来?

1、不使用PLC:主变频器的输出给定从变频器,从变频器进行调节。

2、使用PLC:思路一样,方式不同。

。。。。。。

网友C:
主变频器的输出电流作为从的给定信号,主的是双闭环,从的只要电流闭环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