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PLC编程中怎样进行数模转换

楼主(2009-05-03):
各位老师好,S7-300PLC中组态时不用模拟量输入,只用模拟量输出模块,用数字量的状态转换成模拟量输出时的程序该怎样编?都用到那些块和指令,我看到有这样用的。谢谢各位。

网友A:
sh手工输入值不行吗

网友B:
最基本的用MOV指令,向输出送0-27648之间的数据。

稍微高级一点的,用FC106。

Regards

网友C:
在标准库里有模拟量输入输出转换函数库

网友D:
2楼说的是正解,在标准库里调用FC106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