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永宏PLC发脉冲的问题

楼主(2009-05-03):
昨天调试一个永宏PLC,型号为24MCT的CPU,同时拖动两台伺服,分别用 Y0/Y1和 Y6/Y7两组脉冲串输出口,经过调试发现,第一组输出的脉冲很准,第二组输出的脉冲就很不稳定,后来分别试了一下 Y2/Y3,Y4/Y5两个口也是同样的问题,输出脉冲不稳定,有时多几十个,有时多1  --2百个,(我发10000个/次),所以请教一下有经验的高手给看看,是不是PLC本身有问题,还是其他的什么问题?不胜感激!

网友A:
MC系列本身只带1组120KHZ脉冲输出,要两组120K需要定货时注明,型号后面加02,例如24MCT-02。

网友B:
MC系列本身不是带两组吗?

网友C:
Y0\Y1,Y2\Y3这2轴本身就都是120K的,后面2轴在默认情况下只有20K

在Y0\Y1正常的脉冲到了Y6\Y7就出问题,是很有可能的啊。

为什么不用前2轴就好呢?

网友D:
楼主说的10000个/次是频率吗? 还是发完10000个脉冲就停止! 那频率用的是多少?

认同3楼的~!

网友E:
了解了,不过有点想不明白,就是PLC输出直接去驱动伺服吗?能说的更详细些?

网友F(2009-06-04):
楼上的朋友,我的理解是,PLC只是负责输出脉冲给伺服驱动器,伺服驱动器去驱动伺服电机运行。
如果怀疑PLC发送脉冲不准,可以将脉冲数出点接到高速计数器,看是否准确。如果是准确的,那么就要考虑脉冲信号是都都能被伺服驱动器所接收??
可接假负载去提升PLC输出的反应速度。。。具体请参考手册吧

网友G(2020-06-09):
学习了,都是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