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干扰

楼主(2009-05-03):
我用的是FR-E740-1.5K的变频器,机器上还用到了欧姆龙对射式光电开关。

在正常情况下,不开变频器,光电开关感应正常,而且在其他无变频器的机器上使用正常,一旦变频器开始运行,光电开关就保持当前的状态,不会更改状态,我感觉是干扰所致,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请各位大侠指点一二!

谢谢!

网友A:
那一般不是干扰,除非变频器导致光电开关电源问题,或者线路被变频器并排走,导致感应了高电平信号。

网友B:
建议把光电开关的电流线直接接到电流开关上,不要和变频器接在一起.另外在变频器的前面加一个电抗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一般不是干扰,除非变频器导致光电开关电源问题,或者线路被变频器并排走,导致感应了高电平信号。

谢谢“老菜鸟”的建议!

那为什么一开启变频器光电开关就失灵了呢?

我这个问题该如何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把光电开关的电流线直接接到电流开关上,不要和变频器接在一起.另外在变频器的前面加一个电抗器

光电开关的电源线和变频器没有连在一起。

2楼觉得是干扰问题吗?加一个电抗器就行了?

网友C:
信号开关用屏蔽线缆

将屏蔽层可靠接地应该可以解决的

网友A:
把光电开关的信号线和变频器的线分开布线,尽量不产生干扰。出现问题时测量光电开关的电源是否存在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信号开关用屏蔽线缆

将屏蔽层可靠接地应该可以解决的

这个有待试一下,谢谢楼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光电开关的信号线和变频器的线分开布线,尽量不产生干扰。出现问题时测量光电开关的电源是否存在问题。

嗯,老菜鸟这个:测一下电源是否有问题值得一试!明天就去试试怎么样!

楼主:
今天试了一下,在光电开关的电源方向加了一个滤波器,一切OK,呵呵,看来还是变频器的干扰啊!

楼主:
想问一下老菜鸟,如果是干扰,如何测电源是否有问题?万用表应该测不出来吧,我没加滤波器测了一下,看不出来有什么不一样的!

请老菜鸟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D:
现在国内很多变频器都为了节省成本,拼价格,很少加电抗器,在一些大功率的机里还有时会加一个,其实在很多变频器的应用场合还是需要加电抗器的.有时RLC滤波都不一定能搞得定.

网友A:
对于变频器的高频干扰,万用表不容易测量出来,用示波器打一下就可以了。你可以用那种几块钱的液晶显示感应电笔试一下,应该可以测得到。

其实你的光电开关的抗干扰能力还是有问题。我以前用了那么多光电开关,从来都没考虑这个问题,但都没出现楼主这样的故障情况。

楼主:
嗯,示波器应该可以测得到的,呵呵。

唉,公司为了节约成本,不知道从什么渠道买的欧姆龙的光电开关,说起来是欧姆龙的,不过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呵呵。抗干扰能力是不怎么样!

感应开关被干扰这是第二次,上一次是一个漫反射式的CR-40光电开关,不过上次是被漏电干扰,接了地线就没事了,这次我还以为是漏电干扰呢,谁知道接了地线还不行,呵呵,原来是电磁干扰了!

谢谢各位的帮忙啊,谢谢了!

楼主:
对了,为什么变频器一运行,电箱里面什么都能测出来电压啊,还100多伏呢,不过万用表是电子式的,是不是干扰了啊?

要是真的漏电,那么高的电压肯定有感觉了,可是我用手接触,一点问题都没有的!接了地线就好了!

各位说一下是不是变频器干扰的啊?变频器不运行就没有了!

网友E(2009-06-04):
我这边也碰到一个变频器干扰的情况,一开变频器,PT100测出的温度呈现周期波动,波动差值有几十度。但奇怪的是,设备已经运行了1年多,都没这种情况出现,这次突然就出现了。变频器到电机的电缆已穿金属线管。

网友F:
引用 网友D:

现在国内很多变频器都为了节省成本,拼价格,很少加电抗器,在一些大功率的机里还有时会加一个,其实在很多变频器的应用场合还是需要加电抗器的.有时RLC滤波都不一定能搞得定.

是指交流电抗器还是直流电抗器?

楼主(2009-07-04):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D:

现在国内很多变频器都为了节省成本,拼价格,很少加电抗器,在一些大功率的机里还有时会加一个,其实在很多变频器的应用场合还是需要加电抗器的.有时RLC滤波都不一定能搞得定.

是指交流电抗器还是直流电抗器?

交流电抗器吧!我用的就是交流电抗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