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控硅导通后如何关断,反向电压是什么意思,怎么加?

楼主(2009-05-03):
可控硅导通后怎么关断,书上说的反向电压是怎么回事,怎么加反向电压呢?

网友A:
可控硅的关断一般有三种方法:

将阳极电流降低到维持电流以下。

断开电路使通过的电流0。

加反向电压,使阳极电换向。

至于如何加反向电压,以半波整流而言,加一续流二极管,当电源过0时,续流二极管通过电流,给可控硅一反向电压,使之关闭。

网友B:
可控硅的类型有很多种,每一种的控制方法都不一样,一般的,对于过零关断型(自关断型),其在电压过零点时自己就关断了,对于可控关断型,可以在器控制极上施加正向电压使其导通,在其上施加一个负电压使其关断。书上的反向电压指的是在可控硅阳极上的交流电压的负半周而已

楼主:
补充:今天我试了一下,为什么在控制极上加了一下负电就使它关断了呢?

网友C:
还是没有看明白

网友D:
靠电压换向关断,也就是当输入电压波形不断变化使得可控硅A、K极间电压为反向电压时,可控硅会自然关断。至于如何加反向电压,有自然换向和强制换向

网友E:
书上说的反相电压,是与导通时的电压方向相反,

网友F:
应该是与导通时的电压方向相反。

网友G(2009-10-09):
为什么晶闸管不能通过门级关断而GTO可以呢?课本上说通过工艺解决的,可不可以具体解释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