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1n 同爱默生ev1000进行485通讯接收和发送数据相同怎么解决

楼主(2009-05-03):
fx1n 同爱默生ev1000进行485通讯接收和发送数据相同怎么解决
fx1n和爱默生ev1000(原来华为td1000)的485通讯问题,是自由协议的不是modbus协议的。我比着葫芦画瓢写了个程序想查看变频器运行频率,结果不能正常通讯,不知啥原因,请各位看看,波特率是是9600,8-n-1。用fx1n-485bd,所以d8120是0f81.7e是帧头在d8124,0d是帧尾在d8125,超时是10ms在d8129,d150是变频器的频率,他的主机命令协议格式是010100000182,其中第一个01是地址,第二个01是上位机命令,0000是辅助索引和命令索引,0182是校验和,d108到d111是从机响应返回的数据,用hex把它变成16进制存在d150,这样读的就是变频器的频率了,可是我读出来的值是固定的是386,不知何故(这个值就是发送的数据)怎们变成和接受的数据一样了不知程序哪错了。我手动改变变频器的频率d150的值也不变化 ,是不是还要校验和啊,就是要ccd啊他的从机响应命令在附件,程序图也在附件,望您能给指点指点,我的qq号275974820

楼主:
请高手指点,不胜感谢

网友A:
是不是读出来就是你发送的?呵呵 第一次用FX2N通讯 我也遇到了,我想这是你把缓冲读出来了吧

楼主:
呵呵,哥们不知道怎么解决啊,能否告知啊

楼主:
人多力量不大啊,怎么搞的

网友B:
我现在也想用FX2N和EV1000通讯,到时和大家交流

网友C:
你EV1000用的是什么协议?

网友C:
帧格式好像不对嘛,帧头应该是05啊

楼主:
我的是自由协议,ev1000的485是两线制

楼主(2009-06-03):
各位高手,没人回答吗

网友D:
PLC与变频器通讯每次只能有一种命令给它,也就是说有写入命令时,不能有启动运行的命令,否则会通讯异常。我现在出现读取的频率是我的发送频率 ,不是变频器的输出频率 ?这还没解决

网友E:
我现在也碰到你这种问题了,我做的是FX2N和岛电温控仪通讯,接收到的数据也是和发送的数据一样,哎,我也想有高手帮忙解决啊,我们的问题应该一样的

楼主:
再求高人指点啊,愁死了

网友F:
为何不看下编程手册呢?
在不进行发送的系统中,请将数据发送点数设为"K0"
或在不进行接收的系统中,接受点数设为"K0"

楼主:
读频率不是要进行发送也要进行接受吗

网友F:
RS422可以,RS485要分开.

网友G:
楼主应该是接线没按照接吧  ,我试过类似问题, 收回来的就是发送出去的。

楼主:
线不就是rda和sda短接,rdb和sdb短接,再与485的两条线连吗。线应该不会有问题的,有人说两线制的接485bd的话,头一次就是发送的,第二次才是接受的,可就是搞不懂

网友H:
通讯协议不对,应该是mov H0c81 d8120,

楼主(2009-07-06):
我试过了,0c81也不行

网友I:
兄弟,问题根本不在程序上,是在你得配线上.  这个玩意大约半年前弄过.想了很久,才发现是在配线上出了问题.

网友H:
还是要把0C81传给D8120,主要原因是你的M8122使用的不对,你仔细看一下手册,M8122是发送请求,你的程序中M8122一直ON,所以数据传不回来。将M8122改为脉冲指令。

网友J:
1.422的通讯方式是2线制,两线制通讯 时,必然会产生数据回送到缓存区的现象,但同时数据还是会发给变频器的。

2,变频器返回的数据会把发送的数据覆盖掉。但是如果M8122一直发送发送请求,那么发送的数据会再次把接收到的数据覆盖。

楼主:
那应该怎么修改啊,请指点

网友K(2011-08-18):
我做的是FX1N-485-BD与易能变频器进行二线制485通信,使用Modbus协议,通信格式:8位,波特率9600,无校验,数据格式:1-8-1;现在可以对变频器的进行运行,停止,运行频率的设定等操作,可以修改变频器内的数据,但是不能读取变频器内的数据,(读取的就是自己发出的数据),搞了几天了,有没有哪位高手知道怎么处理这种全工与半工位通信的接收问题?请指点,我的QQ:745699127

网友L(2011-11-22):
RS指令中不需要发送帧头和帧尾吗?

网友M(2016-05-26):
能让我也想学习一下吗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