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 用CF卡备份问题

楼主(2009-05-03):
原来以为部分老机器不支持大容量卡,昨天特意找了几张小容量卡,有一个是8MB卡,插上去,机器还是不认卡呀。不知道什么原因呢?

网友A:
没必要用CF卡备份啊!现在手提电脑这么便宜,还不如用手提电脑来备份。

网友B:
参数设置改动了吗?比如0i、18i的系统,p20要设为4,才能使得CF卡可用;PC-CARD适配器与CF卡配合才能用在系统上,CF卡要区分I型和II型,不是每种都可任意正常用,尽管2种类型的CF卡都曾经见过可用的。我现在用06年买的512M卡仍然可以正常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参数设置改动了吗?比如0i、18i的系统,p20要设为4,才能使得CF卡可用;PC-CARD适配器与CF卡配合才能用在系统上,CF卡要区分I型和II型,不是每种都可任意正常用,尽管2种类型的CF卡都曾经见过可用的。我现在用06年买的512M卡仍然可以正常使用

你说的这些我知道,但从卡上无法看出是一代还是二代(高速或低速),所以我只能找小容量卡了。8MB,应该是N年前的了

 我手上的卡,在0I-C上当然都可以用,但不能用到0I-A(或18I-A)上去呀

网友B:
提醒你注意,适配器也必须是 I 型的,适配器上应该有标示。具体与II型有何区别我也不甚清楚,据说是卡上插pin数不同,I 型的50pin

网友C:
我手上的卡,在0I-C上当然都可以用,但不能用到0I-A(或18I-A)上去呀 ,

0I-A上得卡不是插这个CF卡的,而是插一些带软件的卡,譬如梯形图编辑软件

网友B:
0I-A上得卡不是插这个CF卡的-----那是什么卡?是插在main&I/O模块上的插槽里还是显示器旁边的插槽里的?

网友C:
A20B-0279-K701      LADDER  EDITING  CARD

512K FLASH  CARD

网友B:
实在不行,在系统上为卡做一次格式化看看

网友D:
这种卡有的时候是经常无法识别,你用电脑格式化几次试一下,最好是用FAT格式,别用FAT32格式,我经常遇见这个问题,格式化几次就能用了,希望对你能用

网友E:
好像FAUNC最多也就认8M的CF卡,你用一个小一些容量的卡再试试

网友B:
楼上观点,不敢苟同!我的卡是512M的(是2006年买的新卡),在18i--TB的系统上正常使用

网友F(2009-08-18):
在电脑上用发 FAT的格式,格式化CF卡

网友G:
以前的老机器是不支持大容量的卡,但8M肯定能支持.

如楼上所说,以前的机器只支持FAT格式的,所以要格式化成FAT格式的.估计你的卡是FAT32的

网友B:
你的CF卡要求是TYPE  I 型的,不能是 TYPE  II 型的,还要按照FAT 格式化,不能按FAT32

网友H:
引用 网友B:
关于参数设置改动了吗?比如0i、18i的系统,p20要设为4,才能使得CF卡可用;PC-CARD适配器与CF卡配合才能用在系统上,CF卡要区分I型和II型,不是每种都可任意正常用,尽管2种类型的CF卡都曾经见过可用的。我现在用06年买的512M卡仍然可以正常使用

您好,请问用cf卡怎么备份18i--tb 系统的资料

网友B:
关机后手按住显示器下端最右边2个软键不放,开机后等待进入备份页面,按照菜单提示选择相应的数字键,即可自动备份资料,也有一级菜单式格式化菜单,可对卡格式化。这样的格式化是数控系统为你做的,你不必考虑FAT16还是32的问题

网友I:
我都用的金士顿的2G的CF卡,FANUC-0iA上好用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E:

好像FAUNC最多也就认8M的CF卡,你用一个小一些容量的卡再试试

一般FANUC的系统都认小容量的卡,我和FANUC的人交流过。

网友K(2009-09-24):
我以前也有这种现象过,在电脑上用 FAT的格式格式化CF卡就好了

网友L(2009-12-10):
这与卡的引导程序有关,有些用FAT格式也不行的。你需要做一下WIN98或者DOS下格式化,并作引导程序!

网友M:
应该是跟系统有关,不可能什么系统都用一张卡的.

具体是什么系统,

网友N(2010-09-07):
有没有高手在呀,我也想知道,OIMB支不支持呀

网友O:
我就是买的金士顿的CF卡,在三菱发那科上都可以用的。

网友P:
8G可能容量大了,2G以内是可以的!

网友Q:
金士顿2G的没问题一般是FAT系统的,直接使用不要在现在的高级系统上格式化,格式化后低级系统就不能用了。系统被升级了!就不能通用了。

网友O:
格式化的时候选择FAT格式就好了。

网友R:
发那科推荐的是FLASH存储卡和ATA存储卡。

网友S(2011-05-21):
我公司新购了一台五米全数控双立柱立车,系统是法那科18I-tb,系统好像有问题,我们准备换系统,但是pmc和参数都全部才做好,但我不知道如何才能将这两样东西备份下来,请指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