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7-200的SM0.5指令的问题

楼主(2009-05-03):
我是新手,想请教一下SM0.5指令在台式机上1秒的间隔正常,拿到笔记本上间隔变得很短,用他控制输出闪得很快。这是怎么回事呀?

网友A:
SM0.50.5秒关闭/0.5秒打开 在S7-200 PLC上,是1秒的脉冲,占空比50%,

与台式机,笔记本有何关系? 莫非你用电脑监控它的运行?

楼主:
对:[明月夜] 就是用S7-200的模拟器运行,在台式机和笔记本上脉冲间隔不一样,笔记本上间隔变短,搞不清楚怎么回事,我是新手,是了多次都是如此,请高手指教!

SM0.50.5秒关闭/0.5秒打开 在S7-200 PLC上,是1秒的脉冲,占空比50%,

与台式机,笔记本有何关系? 莫非你用电脑监控它的运行?

内容的回复:

网友B:
模拟器的定时器是不准的,与电脑的主频还有打开的程序多少有关。模拟器最好只用来测试一下程序的逻辑功能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于模拟器的定时器是不准的,与电脑的主频还有打开的程序多少有关。模拟器最好只用来测试一下程序的逻辑功能是否正常。

是这样啊!谢谢3楼的朋友!

网友C:
应该是三楼所说的那样呀

网友D:
你只要把程序下载到PLC里应该就都一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