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740变频器4—20mA输入没问题,可速度不可控

楼主(2009-05-03):
我单位一台F740变频器使用4—20mA电流输入,刚开始没问题,可在运行两个月后停用了1个月,再投入运行时发现频率不可控,始终稳定在45Hz左右,4—20mA电流输入没问题,电路接线无问题

网友A:
如果原来参数没有错误,而且后来没有重新设置,那说明参数没有问题!

线路也没有问题。

那么你看一下是PU控制还是EXT控制呢,按你的情况,应该是EXT控制,你看看是不是弄成PU控制了?如果这样,改过来就行了!

楼主:
操作模式没问题,不是PU控制

网友B:
被控对象状态改变时,反馈电流有无变化,

网友C:
经 营:二手小日本变频器出售及专业维修
少量变频器配件出售
地 址:浙江温岭长屿万昌路93号
联系方式:13732310120(手机)
0576-86567161(固话及传真)
609910299(QQ)
联 系 人:江滨

网友D:
你看一下是不是有过载现象,我们以前有一台锅炉引风用的停了段时间就有这种现象,用手转很轻松就可以转动,但就是加不起速,后来查到是引风机里面有积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