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西门子pid闭环控制问题

楼主(2009-05-03):
各位大虾好,小弟最近在搞一个自来水管焊接设备,其中用到的西门子主机是s7-200 第一次接触 西门子 也是第一次接触pid控制, 遇到很多问题,求好心的大大们帮忙解决下呀!

 首先 对于pid 向导完成后的子程序调用问题,小弟没有加入手动控制,所以只有三个可操作数 ,一个是PV_I 应该是过程量,我设成了aiw6 ,前面三个接了压力传感器,暂时不管,aiw6这个输入项是由,5v电源和电位器所组成的4 ~20ma 输入电流模拟量信号,对应aqw0所接的放大板和比例阀,通过调节电位器来控制比例阀,另外一个是output 应该是输出值 我暂时把值放到vw100中,好 到此问题来了,还有一个操作数为set point  应该是设定值吧  我用pid面板看了一下应该没错,可是 当我把线接好后 怎么调电位器过程量跳的厉害,而输出值却按一定得时间间隔(这间隔应该和我设定的扫描周期差不多)一定得数值(该数值和我设定的set point 一样)递增,直到满量程32000 停。。。。 甚至 我什么都不接都会产生这样的情况,我曾尝试将模拟量输入aiw6 直接监控,可是旋转电位器时候跳的非常厉害,aiw6的数值不经过pid通道不能直接拿来用吧,大大们,那个set point 设定值 到底是什么干什么用的, 我用了20%偏移, set point 值在20以下不会出现输出递增的情况,如果正常情况下 输出值 应该随着电位器的旋转改变电流大小而改变吧,哦 对了补充下 pid 参数 我只设定了p值 为0.3

那位大大能解释下我的情况 小弟感激不尽 ,拜谢  机子赶广交会 急 在线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