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64s伺服问题

楼主(2009-05-03):
我的一台加工中心加工出来的尺寸总是小0.1MM

内外径都小是不是伺服没调好?

网友A:
开G05P10000试试看。

网友B:
尺寸总是小0.1MM 、内外径都小------是不是同一个轴方向上都有0.1mm的偏差?那会不会是对刀没对好?

请问G05P10000是什么功能?三菱系统特有的吗?G05在有些系统中是圆角过渡的功能,不知道三菱系统怎么讲

网友A:
G05P10000在三菱里是高速高精度功能2,可以有效控制拐角的加减速。发那科也是有G05P10000的,不过0I的只有G05.1Q1,西门子没听说过,不清楚。

楼主:
G05P 10000 没有影响吧因为做一个正方行它的尺寸也会偏小个0.1MM 机器速度打的很慢也是一样的

网友B:
看来各种数控系统在G05定义上都差不多,我上面说的圆角过渡是fagor8055m的定义,不过有点不同,fagor是G07定义为尖角过渡,差不多就是三菱“G05P10000在三菱里是高速高精度功能2,可以有效控制拐角的加减速”的意思,G05则恰好相反-----关闭G07的功能,即所谓圆角过渡。而且G07常常伴随着第二增益功能的开启

楼主:
这个跟高速高精度功能开起没关系吧我这个机器不走圆角过渡 ,不走圆的图形也是一尺寸偏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