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电动机转子铁芯比定子铁芯长会有什么影响

楼主(2009-05-03):
电动机转子铁芯比定子铁芯长会有什么影响

网友A:
电动机的转子铁芯与定子是匹配的,如果转子铁芯长,是小功率电机而且负载又小问题是不大的。但是谁能保证转子与定子的间隙不变呢?

网友B:
电机定子与转子是配套的,如果转子长那样电机能装上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机定子与转子是配套的,如果转子长那样电机能装上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