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此处内容被屏蔽>钻,打磨机等移动设备的电机结构

楼主(2009-05-03):
此类设备交直流都可用,应该指交直流电源吧,但是它们电机的结构应该是直流电机结构吧,也就是说手枪钻等设备电机是直流电机,但是可以用交流电源工作?

楼主:
我原来以为是带碳刷是直流结构,结果同事说是交流的,我当时就楞啦,他说的交流应该是指手枪钻可以用交流电源输入工作吧,其实内部的电机还是直流工作原理,应该是这样吧?

网友A:
我想是“交直流两用”电机吧。

XW:那和直流电机是不是一样?

东方:转子的结构应该是一样的,都有整流子和电刷,但严格讲定子和有的直流电机还是有差别的。我们老师讲过,完全用于直流的电机,定子可以用铁块制造,而交直流两用电机的定子必须用叠片铁芯。

XW:哪有电机用铁块做定子的?你们老师是不是和你一样,没有实践经验呀?

东方:不会呀!但老师也没有讲哪里有铁块做定子的直流电机,看来要使劲找了。

XW:你一时半会儿找不到也不打什么了紧,但你老师有没有说为什么这样?

东方:老师讲了,说是直流电机的定子通的是直流电,不会产生涡流,可以用整块铁加工,而交直流两用的电机,定子通的是交流电,就要和变压器一样用硅钢片冲制。

XW:这么个道理呀!那转子也是这样啦?

东方:转子不能用铁块,即使是直流电机,转子里的电流也是交变电流,所以也要用硅钢片冲制!

XW:那有的永磁直流电机转子使用磁钢做成,不是也不用叠片吗?

东方:那转子里面也没有电流……它和普通直流电机不同。

网友B:
这种电机叫单相串励式电机.

网友C:
对。单相,定子线圈通过碳刷换向器串联转子,启动转矩大。交直流两用。

网友C:
直流电机的定子可能有时用一般的薄钢板叠成,甚至可用整块钢制成。而单相串激电机却只能用硅钢片叠成。

楼主:
2楼的是不是说即是电机自身结构即是交流也是直流啊?电机本身结构严格来讲不算直流的?

网友D:
硅钢片的功能不能随便取代。1994年我就听说福州大学的张冠生教授研究新方法使得电器工业中可以用A3钢代替硅钢片,这么多年了也没听说出什么实用成果

网友E:
这类电机都是串激联接的,电源经定子线圈到转子电枢再到另一定子线圈回到电源。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类电机都是串激联接的,电源经定子线圈到转子电枢再到另一定子线圈回到电源。

网友A:
现在电动机的种类可谓多矣,而且分类也不容易。

有人这样分类:
1.按工作电源分类。 根据电动机工作电源的不同,可分为直流电动机和交流电动机。其中交流电动机还分为单相电动机和三相电动机。
2.按结构及工作原理分类。电动机按结构及工作原理可分为异步电动机和同步电动机。 同步电动机还可分为永磁同步电动机、磁阻同步电动机和磁滞同步电动机。 异步电动机可分为感应电动机和交流换向器电动机。感应电动机又分为三相异步电动机、单相异步电动机和罩极异步电动机。交流换向器电动机又分为单相串励电动机、交直流两用电动机和推斥电动机 。
3.按起动与运行方式分类。电动机按起动与运行方式可分为电容起动式电动机、电容运转式电动机、电容起动运转式电动机和分相式电动机。
4.按用途分类。电动机按用途可分为驱动用电动机和控制用电动机。驱动用电动机又分为电动工具用电动机、家电用电动机及其它通用小型机械设备用电动机。控制用电动机又分为步进电动机和伺服电动机等。
5.按转子的结构分类。电动机按转子的结构可分为笼型感应电动机和绕线转子感应电动机。
6.按运转速度分类。电动机按运转速度可分为高速电动机、低速电动机、恒速电动机、调速电动机。

大家可以看到,虽然分得很累,但还是不很清晰,不能深追。尤其是第一条“按工作电源分类。 根据电动机工作电源的不同,可分为直流电动机和交流电动机。其中交流电动机还分为单相电动机和三相电动机。”初看好像是很严格的分成了几种,其实最后是相互交叉,难以分清。就像楼主讲的电机,既可用交流,也可用直流,按这第一条的方法就不好分。

XW:还是可以分的:用交流时算交流电机,用直流时算直流电机。

东方:就像蝙蝠,一会儿算鸟类一会儿算兽类,合适吗?

XW:我们感兴趣的主要还是结构和原理,这方面有什么不同呢?

东方:那就更不好说了。楼主的电机用了电刷和整流子,这本来是直流电机的标志性结构,后来发现交流电机也能用,就用上了。而定子的三相绕组是专为三相交流电机设计的,现在也用在直流电机上。满街跑的电动车,不少电机就是这样的结构。可以叫作为直流电源交流结构。

XW:那么楼主的电机就是“交流电源直流结构”了?

东方:Yes!

网友G(2009-08-22):
讲的很好!学习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