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显示器与PLC通迅

楼主(2009-05-03):
请大家代帮看一下,我的三凌(非三菱)MD204LV4文本显示器与台达SS型PLC通迅时,不正常,是我哪里出错了?

文本显示器是这样的,这是参数设置
这是具体程序编辑
在上电联机时,可以正常控制“SET”“ESC”按钮,也就是说可以控制PLC的M1、M2,但此时的文本显示器,本该显示“开”或者“关”的,可事实上,文本显示器却显示“正在通迅。。。”
请朋友们,给我说一下,错在什么地方?

楼主:
我用的是R232通迅

楼主:
主要是想实现一个动态文本

网友A:
你没有设置台达PLC的通信口,怎么会连接

看看台达编程手册关于通信口设置的内容

网友B:
文本设置没问题

检查连线

QQ 727815050

楼主:
可能是文本显示器性能的原因,我换成485就正常了。谢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C:
很有可能是文本编辑软件的问题或者文本驱动的问题!

网友D:
你的图片看不清楚,传个清楚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