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频率问题

楼主(2009-05-04):
问个初级问题:plc通过通讯控制变频器频率,那么变频器的频率是不是就不能通过设置变频器参数的办法来改变,比如把最高频率从50调至60,频率是不是还是按通讯给定频率运行?如果这样那我们的设备有好几个电机同步运行,是不是要计算好每个电机的速度再写到程序中控制,如果程式已经写好,但是发现有电机同步效果不好,比如慢了一些,是不是只能通过改变程序的办法来调整,而不能通过改变变频器参数的调整?

网友A:
你通信给的频率实际上是个电流信号(比如说4-20MA)或者是电压信号(1-10V),如果你把变频器的最高频率调到60Hz,那么20mA和10V所对应的频率不是50Hz而是60Hz,一点拙见,有错望指点。

网友B:
不用改程序,把几台变频器的加速时间调到一样就可以了啊!

楼主:
不是电流信号吧?我们设备是通过485通讯来控制的哦,不是加减速的问题,而是我们正常运行中就有偏差

楼主:
为什么是把加速时间调到一致呢?比如某台变频现在通讯给的频率是40hz,但我实际要求它运行在42Hz才能满足,难道改变加速时间就能让它运行在42hz了吗?不会吧

楼主:
知道的能说说吗?是不是这问题太初级了

网友C:
请楼主体会一下:电机同步转速异步转速以及转差率的含义。

如果理解了以上三个名词,你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网友D:
这种事通过模拟量控制的,PLC把来自外部的电流信号,或者是电压信号,通过自身的运算变成模拟量信号,然后通过通讯的方法来控制电机的运行。

楼主:
不太明白,也许我说的不太清楚,我的设备是这样的,通过s7-226来控制八台变频器来带动电机,当然这八台电机大小不一致,所带的转辊大小也不一致,然后通过升降速两个按钮来把信号输入plc,然后Plc通过485通讯来控制这八台变频达到同步,这里面没有模拟量输入,包括反馈也没有,问题是:我发现有一台电机速度有些慢,现在想让它频率提高一点,用什么办法可以实现?当然不论在什么速度这台变频都应比原来频率提高一些。

楼主:
知道的说说,改加速时间没用的,试过了。

网友E:
唉!你也忒节俭了!

印染设备单元与单元之间都应该设有松紧架(速差检测)来完成彼此同步的,连这个都给你省掉了!

那你的设备就没有自动同步功能了!

如果你的工人有足够的精力和耐心,也可以采用以下方法:

设置14个按钮(除主令电机外,7个电机分别设升降速微调按钮),将总给定分别叠加后,再通过485传送给每台变频器。

楼主:
厂家设计就是这样的,而且有几台设备都是这样控制的,但没什么问题,就是其中有一台有这样的问题,但还可以凑合开,我想知道的是:通过通讯控制变频,是不是只有改变程序才可以实现以上功能,是或者不是?

网友C:
通讯控制就这麻烦,不如模拟量控制来的简单,即使稍有一点需要改动,也得修改程序。

网友F:
模拟量控制会好一点,那样调整上限频率就可以了,通讯也是一样的道理,计算好频率比就可以算出每台的上限频率,程序里设定

网友G:
PLC控制变频器只是解决控制源的问题,并不包揽其他事情。

网友H:
引用 网友D:
关于这种事通过模拟量控制的,PLC把来自外部的电流信号,或者是电压信号,通过自身的运算变成模拟量信号,然后通过通讯的方法来控制电机的运行。

这也是一种发法。

楼主:
楼上的我不太明白,你的意思是:485通讯走的也可以是模拟量?是这意思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