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
cjx2 1210接触器和接近开关能否直接连接?

楼主(2009-05-04):
用接近开关控制接触器cjx2 1210的线圈,铭牌上标识是吸合瞬间70VA,工作8VA。通直流电压除以电流,得到电阻是500欧姆。我的接近开关是220V两线常闭LJ12A3-4-J/EZ,额定电流300mA。能否直接将线圈和接近开关串联控制。

网友A:
应该可以,本身接触器线圈的电流很小

网友B:
通过中间继电器转一下比较好,接触器吸合时电流达到300mA会使接近开关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