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间继电器的问题

楼主(2009-05-04):
一般的中间继电器,比如一对常开触点,两点的距离一般只有2mm左右,但在这两点的距离能加线电压380V 吗,好像容易打火,那我就只能用接触器来代替中间继电器,但线圈电压,很少有12V的接触器,有哪位朋友知道怎么弄好些啊?

网友A:
1     可以买触点对数较少的那样距离相对较远一些

2      用中继器控制接触器

楼主:
触点少的好像它的触点距离并没改变,  另外用中间继电器控制接触器是可以,但成本有点高,而且有点不科学的感觉。。。。。哈哈

网友B:
应该没有问题吧,既然这样设计了就没有问题,你先看一下通断能力,看只能通断220的还是也可以通断380的,我们一般常用的是220的,用起来没有问题的!

网友C:
兄弟写的不错,学习学习!

网友D:
只要触点间的耐压值能够承受380V的电压,就可以用,如果在潮湿的环境中不保险。像JZC1-44或JZ7-44的,都能通过380V电压。当然了,触点间说的是(13-14)和(23-24)之间。如果在(13-14)和(51-52)之间加上380V电压,如果不带负载是可以,如果带负载,就不行了,可能会引起飞弧短路。

网友E:
一对常开触点,两点的距离一般只有2mm左右-----这种中间继电器(比如欧姆龙的MY4系列的),最高承受250V交流,上380不行,指的再经一级转换,用诸如西门子3TH系列继电器那种接380v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一对常开触点,两点的距离一般只有2mm左右-----这种中间继电器(比如欧姆龙的MY4系列的),最高承受250V交流,上380不行,指的再经一级转换,用诸如西门子3TH系列继电器那种接380v

另外还可以采用触电串联的方法,提高灭弧能力。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

网友G:
只要壳体耐压是380V以上就可用。一般中间继电器用作控制回路,电流很小,起弧是因为电流大造成的。

网友H:
小负载用中间继电器不存在间隙距离问题。

网友I:
只要继电器的耐压等级是AC380V的,就没有问题。但负载电流最好控制在额定负载电流的50%左右,这样比较可靠。

网友J:
很多个接触器可以串联使用达到使用电压就可以了吧,不过有点浪费呀

楼主:
在触点间13-14 和11-12,如果是加的380V的电压,在转换的时候,用的欧姆龙GR2-212VDC,所带负载很小,电流也0.3A左右,那个继电器的触点就是烧了,负载是一个开关电源,(13.8V.5A),而且有时有烧保险的情况,我认为不是负载电流引起的,而是,距离太近电压引起的,后来我换成了接触器,就问题解决了,也没有短路现象了,

一般中间继电器触点电压对地380V肯定没问题,但用在13-14之间的话,我看可能还是不行吧,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D:
对:一年级 关于

在触点间13-14 和11-12,如果是加的380V的电压,在转换的时候,用的欧姆龙GR2-212VDC,所带负载很小,电流也0.3A左右,那个继电器的触点就是烧了,负载是一个开关电源,(13.8V.5A),而且有时有烧保险的情况,我认为不是负载电流引起的,而是,距离太近电压引起的,后来我换成了接触器,就问题解决了,也没有短路现象了,

一般中间继电器触点电压对地380V肯定没问题,但用在13-14之间的话,我看可能还是不行吧,不知道对不对????

我在5楼说的意思是,如果在13号端子接A相输入,14号端子接A相输出。51号端子接B相输入,52号端子接B相输出。这样加380V电压,不带负载可以。

内容的回复:380V电压加在13-14之间,你的意思是13接A相,14接B相吗?13-14是一个常开点,在继电器吸合时,13-14是相通的,如果加上380V电压,在继电器闭合时,不是短路吗?

网友K:
继电器的耐压等级是AC380V的,就ok.

网友L:
有大电流触点的中间继电器

网友M: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选用了接触器式继电器,型号:JZC4-22,二开二闭,

10A,690V。

网友N:
小型继电器耐压可以达到1500V,通常我们做的产品间距在3-5MM,但是出现间距2MM也不会影响使用380V电压。

楼主:
我为啦保险起见  也用接触器式继电器,但我要求线圈电压是12V的  属于不常用的,而且价格也贵,不知道18楼的型号:JZC4-22,要多少钱一个啊

网友O:
JZ7上触点这间的距离不只2MM,我公司有生产,电气间隙都有4MM以上,你是不是买了假冒的

楼主:
但你公司的JZ7继电器的线圈电压有没有12VDC的啊

楼主:
我需要的是线圈电压是直流12V的,我见过JZ7的继电器好像是老式的  触点间距是有蛮大的,就是线圈电压一般是220V  AC,你看看有没有12V的,我的QQ:635173564,和我联系咯,

网友P:
你完全可以用这个中间继电器去控制接触器,再用接触器控制380v就行了。

网友Q:
触点是可以承载380V电压的 关键是看有多大的负载, 方法很简单,你可以用继电器控制接触器 不必费劲买符合型号的接触器

网友R:
12V的接触器很少,一般 36V的多,

-----------------------------------------------------------
中国电器城柳市,软启动,光电接近开关,二手PLC 编程电缆等/ "正泰,德力西等电器批发零售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需要请联系(收二手PLC 变频器,590C 6RA70 小功率装置) QQ304867181注明来意.

网友S(2010-05-24):
你可以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做成多级放大。就是用12V的继电器控制接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