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tep7的问题,OLE错误,大家来帮忙

楼主(2009-05-04):
这两天不知道怎么回事,Step7出现问题了,一点击OB1等东西就会弹出相应的OLE错误,点两次又能进去,不知道怎么回事??先谢谢大家了

出现256:25OLE错误

同时出现这个S7KAFAPX

Toolquerverweise::CreateXRefControl()-m_pXRefControl->Create(...) schiefgegangen

重装了好几遍都不行

网友A:
兄弟写的不错,学习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兄弟写的不错,学习学习!

大哥,你能帮我解决这个问题不??

网友B(2010-07-29):
呜呜……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网友C(2013-03-03):
诶,我现在也到这问题,怎么办呀。

网友D(2013-10-07):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我试过好几次,确认问题原因是WIN7操作系统的问题。我用的是<此处内容被屏蔽>的旗舰版,系统更新之后IE9就有问题。我重新安装系统再装step7 V5.5就可以,但是系统更新之后step7 V5.5打开块时又出现OLE 内部故障报警。也即是我找到了原因,但是还没有彻底解决。供你参考。

网友(2022-03-16):
OLE错误即Object Link Embedding错误,是Windows应用程序出错。

解决办法:
1)检查软件版本与操作系统的兼容性
2)以以管理员身份运行的方式打开软件
3)重新安装STEP7软件
4)重新安装操作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