停机方式有选用“自由停车”的吗?

楼主(2009-05-04):
在我看到停机方式都应该是“减速停机”的,为什么在变频器里还留有“自由停车方式”呢?哪些场合适合用“自由停车”啊?新手见谅!

网友A:
在风机上常用此功能,13362697193

网友B:
在一些系统有外部机械制动装置的时候用的比较多些。

网友C:
减速停车要用电。自由停车不要用电。

条件是你希望停的时候开始。电机的速度不作任何限制,不管要惯性多少时间才停,甚至转速比驱动的时间还高。反正变频器与电机已经断绝关系了。

当负载使用自由停车的时候停车时间反正都很小,就只有一两秒。那么不必用减速停车了。

网友D:
我常用在负载惯性较大或者惯性经常变化而无法应用或无须应用减速停车功能准确停车的场合.

网友E:
楼上的大侠能指教以下怎么应用,特别是负载惯性教大的负载.

使用"自由停车"有什么注意事项

网友F:
用在负载惯性较大上这一点本人不敢苟同。自由停车是变频停机让负载[一般是电机]在惯性的作用下自己停止,但在这个界段电机相当发电机有电压反馈到变频与变频的DC相加,如果惯性大那电机断电后反馈电压就高这样变频容易在自由停车过程中出的场合现DC过压保护,我认为用在负载阻力大磨擦力大场合较好。

网友G:
对停车方式不做要求的,均可用。

网友C:
DCGDCG

引用<但在这个界段电机相当发电机……>既然自由停车,变频器所有输出管都关断没有电压输出。外面的电压也不会由输出端进入直流母线。再者电机没有了电源是不能工作在发电状态的。

这一点本人不敢苟同。

网友C:
引用<我认为用在负载阻力大磨擦力大场合较好>这点我非常同意。

ne00205

大惯性负载使用自由停车的话一定要配合使用转速跟踪再启动功能。或者使用抱闸刹车,停车后才从零启动。过流失速和过压失速是不可少了。

网友H:
风机上常用此功能

-----------------------------------------------------------
中国电器城柳市,软启动,光电接近开关,二手PLC 编程电缆等/ "正泰,德力西等电器批发零售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需要请联系(收二手PLC 变频器,590C 6RA70 小功率装置) QQ304867181注明来意.

楼主:
用自由停车不是会产生大电流吗?对设备难道没有影响?这是我认为制动方式用“减速停机”最好的原因!请解释一下好吗?

网友I:
变频器的自由停车从技术上讲就是封锁输出,类是咱们开车时候需求停车时挂空挡且不踩刹车,根据车的惯性和摩擦力你爱跑多远就跑多远。而减速停车相当于咱们开车时需要在一段距离必须停车你从高挡位一步一步向低挡位摘挡,甚至还要用刹车。

因此是自由停车还是减速停车时根据生产工艺的需求设定的,如果对停车时间没有要求你就设定为自由停车,反之就设定为减速停车。

至于楼上讲“用自由停车不是会产生大电流吗?”,那是考虑错误了!正确应该是自由停车没有电流,反而减速停车会有电流。

网友J:
楼上的解释不错!

楼主:
自由停车是从运行频率(如50HZ)一下子降到0HZ的。我见过用自由停车跳“过流”的情况!这个现象怎么解释啊?

网友I:
不是变频器坏了就是你看错了。

网友C:
我知道为什么。

你的变频或许设定了直流刹车,直流制动启动频率0.5HZ,这样一停车就报警。有可能是出厂时设定的。或者变频器本身软件设计有缺陷,这种缺陷我是实实在在的见过的。

你要知道:自由停车是变频器封锁全部晶体管的。不会有任何电流在线路上。(指变频与电机之间)就象接触器断开了。

网友K(2010-12-09):
自由停车  没有见过报过压的

网友L:
经常用自由停车,没发现过什么问题。

网友M:
原来做变频转换到工频时,就是使用自由停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