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ouch 的 DA server到底怎么用

楼主(2009-05-04):
最近在做DA server的实验,始终没有做成,搞不懂DA server到底怎么用。他能不能和plc通讯,把数据给intouch 呢?怎么配置呢?

楼主:
求好心人写详细点.主要是配置好了DA server怎么和intouch 通讯

网友A:
要写详细难度有点大。

不过为什么不看看它的帮助文档,十二分的详细。

网友B(2011-06-26):
主要就是3个名字

Application Name

Topic

TagName

以Modbus TCP的DAServer为例

AppName:DASMBTCP

Topic:DeviceGroup中添加的名字

TagName:MB的位置如40000,也可以是Device Items中的na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