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0V变频器通过参数把额定输出电压改为220V

楼主(2009-05-04):
因为电机是三相220V的,这样子改有什么影响吗?50HZ(220V)时电流还是电机的额定电流吗?转矩呢?

网友A:
电机的容量要扩大,否则输出电流不够!

楼主:
"输出电流不够"是不是就是指这样做和220V变频器直接输出相比-----输出电流偏小?那就是说功率也会变小?转矩也是?

网友B:
直接把50HZ对应的基准电压改为220V不就可以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把50HZ对应的基准电压改为220V不就可以了吗?

我就是这个意思啊,关键是这样做电流,功率和转矩和直接200V变频器带有什么区别

网友C:
一般变频器都有一个“基准频率电压”吧,像三菱就是P19,设置为220V就可以了,50HZ时就是220V,输出电流为额定电流!

网友A:
楼上所说的额定电流是指变频器的额定电流与楼主所说的额定电流是两个概念,例如三相220V输入、功率2.2KW变频器额定输出电流是11A,如果你把三相380V输入,2.2KW变频器如何改变参数也不能输出11A电流,因为他额定输出电流只有6A左右,因此你只有把输出电流大于11A的三相380V输入的变频器,调整压频比才能得到与22V输入的变频器的相同力矩!希望诸位不要误人子弟,自己没有作过的实验不要让别人替你承担风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上所说的额定电流是指变频器的额定电流与楼主所说的额定电流是两个概念,例如三相220V输入、功率2.2KW变频器额定输出电流是11A,如果你把三相380V输入,2.2KW变频器如何改变参数也不能输出11A电流,因为他额定输出电流只有6A左右,因此你只有把输出电流大于11A的三相380V输入的变频器,调整压频比才能得到与22V输入的变频器的相同力矩!希望诸位不要误人子弟,自己没有作过的实验不要让别人替你承担风险!

谢谢楼上,那就是说如果用三相380V输入,2.2KW变频器如何改变参数带220V电机,电流会变小很多,那功率和转矩也会变小很多,是这个意思吗?